帮帮忙 数据恢复

楼主(2012-08-31):
我的电脑开始两个分区 相片在D盘 之后从新分区了分了三个分区并且做了系统 相片没有拷出来 现在做数据恢复 还能把相片恢复回来吗?
着急——————

网友:
   可以  恢复

网友:
当然可以恢复数据

网友:
先用DISKGEN找回原来的分区,一般情况下,找回分区了,数据就能看到了,如果,还看不到数据,就扫描一下。

网友A:
罗工,DISKGEN找回原来的分区,如果他的硬盘在不同时间段分过几次区,那DISKGEN是找回哪次的分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工,DISKGEN找回原来的分区,如果他的硬盘在不同时间段分过几次区,那DISKGEN是找回哪次的分区呢。

找回装有客户重要数据的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