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g225hqv 电源板

楼主(2012-08-31):
  电源板 IC炸坏 、看不清楚 是什么型号  《  宏基 g225hqv 》电源板板号 E16032  各位朋友 帮个忙告知一下 或者有PDF更好

网友:
好像是SG6841D

网友:
估计其他元件也有故障,更换时要小心检测

网友:
这个弄不好还会烧其他的

网友A:
据我看线路,电源IC:1200AP40或AP60,8脚是连300V输入的,4脚接地,7脚空的,绝对是这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看线路,电源IC:1200AP40或AP60,8脚是连300V输入的,4脚接地,7脚空的,绝对是这芯片。

应该不是是吧  能看清最后四个数字 30AP  前面的都不知道了

网友:
桥堆要看看,在静态下面看看他去的地方元器件要注意

网友C:
TEA1530AP,8脚直插
可以用飞机CRT上的电源芯片TEA1507代换,3脚4脚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TEA1530AP,8脚直插
的 10楼说的

网友:
1203p06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是吧  能看清最后四个数字 30AP  前面的都不知道了

那就是1203APXX的咯,你查查此IC的引脚定义,我看背面电路走线判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A1530AP,8脚直插
可以用飞机CRT上的电源芯片TEA1507代换,3脚4脚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哦  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