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7插光驱死机

楼主(2012-08-31):
刚拿过来的时候很烂,  几个电压不正常,  干了几个芯片好了  ,开机显示正常,但卡在LOGO那里。
把光驱拿掉可以过画面  但进系统死机。南桥被人坐过,二话不说干南桥,换了之后没插外设 开机显示正常,等全装上后电流跳0.13   。赶紧拔光驱 ,开机0.9~0.8一直跳,不开机了··
现在不知道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光驱的问题,BIOS和图也找不到。。诶·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光驱的问题,才接下来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的,先解决光驱的!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 啊、、

网友:
这种是不是电压的短路?还是信号》

网友:
找个光驱换下咯,老样子就换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