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复生的C46A,开机0.3A掉电已修复,板号la-3781p

楼主(2012-08-31):
接着这个帖子写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4471-1-1.html,本来机器是开机红屏,原始故障点就是屏线接口倒针了,可是换完了显卡之后开机也显示了,还是红屏,郁闷的是,后来开机掉电,十次有1次能开机,后来越来越差,干脆永远的不开机了,死定了,怎么跟顾客交代啊,自己慢慢研究吧,经过研究发现,susp开启下的电压都没有,+5VALW TO +5VS  +3VALWto +3VALW_VDDIO  +3VALW TO +3VS  +1.8V to +1.8VS  这些电压都没有,然后查看Q22,开机后susp#能顺利的变为高电平,经过QQ22也能顺利的讲susp电压拉低,证明信号部分正常。后来发现vsb电压没有,vsb是经过pj10跳线,吧+vsbp转换成+vsb电压的pj10出有电压,然后测得主板反面的q37一脚电阻那有18v的电压,其他的几个地方,q15 q18 都没有电压,测得对地 无穷大,判断短路,然后直接从pj10出飞线到电阻的公共点,说的不明白,大家对这图纸看就会懂,把线从pj10处飞到r202一脚vsb+处,上电,不掉电了,然后还是缺少一组电压,一个2n7002坏了,直接更换,省略,不知道这个怎么坏的,然后电压都出来了,然后还是不亮郁闷了,波波上,内存没有波形,bios1脚,一看有个看着特别傻的波形,一直在死啃bios的意思,刷了个bios,显示了,正常了,说的不知道大家能否看懂,不懂得楼下提问,不知道那个小 芝麻官怎么会坏,而且板子断线,我只是换了个显卡啊 ,显卡和主板还是分离的而且换完了都亮了啊,更不了解的bios就在这么反复掉电中,掉了,郁闷,希望大虾不要嘲笑  susp电压在s4 s5模式下是高电平的,开机后便为低,这点记住
亲们,帮忙加加分,加分你们不会丢失什么东西的,互动下

补充内容 (2012-9-1 09:45):
是断路不是短路,纠正下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呀 我现在在搞的一个DELL6400的拿过来是绿红白黑 屏 就是屏跳就是像测屏的软件那种一样  后来看了下进水了 处理后还是一样  在查信号的时候不小心两个脚碰到了 打短路 这个本有个特点就是一烧基本全部都烧  现在北桥烧了 现在还在继续中  蛋疼呢  。

网友:
二楼好蛋疼啊,悲剧的是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然后悲剧的换板子了,,,

网友:
这机子额VSB很容易断线,修到过。。。

网友:
我做BGA也老爱弄坏边上的小零件 不过断线倒是没遇见过

网友A:
我认为这部是我弄坏的,这个机器的显卡板是独立的,独立的显卡板,能拆下来,我八竿子也碰不到他啊,刮伤更不可能,从业这么多年,不会犯低级错误的,点背碰上了

网友:
请教楼主,+vsbp转换成+vsb电压,vsbp和vsb是什么电压啊》?谢谢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万幸了

网友:
短跟断别打错啦,,,开始看的我一头雾水,还说这是啥逻辑,,对地无穷大,还判断为短路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部是我弄坏的,这个机器的显卡板是独立的,独立的显卡板,能拆下来,我八竿子也碰不到他啊,刮伤 ...

不过你不是也说了么 开始的时候都能开机啊 我就有点疑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不是也说了么 开始的时候都能开机啊 我就有点疑惑了

焊接完了,什么都能用,可是后来就不开机了,机器原来有水渍,后来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完了,什么都能用,可是后来就不开机了,机器原来有水渍,后来才发现的

额 进水机 呵呵 那还说得过去 无缘无故的坏的那种就有点郁闷了 特比你说的还是断线  呵呵

网友C:
厉害!!不过之前能亮的,后面为什么会断线····是不是操作问题,还是线路老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不过之前能亮的,后面为什么会断线····是不是操作问题,还是线路老化啊····

感觉线路老化 ,后来还偶尔能显示呢,主板我压根没有拆下来,人家显卡是个独立的显卡板,还有机器的bios无缘无故就丢失了

网友:
这个本来就容易坏……巧合罢了……

网友D:
也就是说,红屏是接口倒针了?之后才出现的不开机现象?没看大明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红屏是接口倒针了?之后才出现的不开机现象?没看大明白,呵呵

en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找了张图,对照着看楼主写的,能看懂。学习了。嘿嘿。谢过!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把机器故障扩大化了 还是 能有清晰的思路啊

网友:
楼主!很用心!学习了!!很多板子易断线的

网友:
无语啊。。。这事都碰上了。。。倒霉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