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8-31):
同行送修的联想天逸F41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不加电,据同行介绍客户送修的时候为用一段时间花屏,同行用BGA设备,加焊显卡板以后,装上显卡板,笔记本电脑主板就没有待机,不装显卡板可以加电。开始以为是显卡板短路了,重做了显卡故障依旧。由于之前给客户报价200元,更换显卡板的代价太高,所以送来我们这里救。
拆开机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仔细观察主板上没有进水痕迹,也没有烧痕,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公共点对地阻480欧,3V5V电感对地阻值150欧,1.05V电感22欧,1.8V电感150欧,1.5V电感对地阻值148欧。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将可调电源调到19V,限流2A,接上可调电源测试,公共点电压14V3V5V电感上电压都为0V。不装显卡板的时候测试,公共点电压为19V3V5V电感上电压正常。
因此可以确定为显卡板上的故障,仔细检测显卡板上电感对地阻值为9欧正常,没有短路地方,显卡板显卡供电的MOSGDS极之间阻值也正常,高端MOS管输入端的电容也没有击穿。由于联想天逸F41笔记本电脑主板是仁宝工厂设计,主板上采用了仁宝的“点火回路设计|”,因此可以确定是装上显卡板的时候|“点火回路”保护了。
找来天逸F41笔记本电脑的电路图,电源接口输入的电压经过两个P沟道的MOSPQ9PQ10送到笔记本电脑主板的“公共点”。装上显卡板的时候测PQ9PQ10G控制电压为19VS极的电压相等,这样PQ9PQ10都没有导通。不装显卡板的时候PQ9PQ10G极电压为8V左右,低于S极的电压19VPQ9PQ10处于导通状态。
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PQ9PQ10G极的控制电压要低于S极的电压,必须要让PQ17导通,让电阻PR46PR55分压。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PQ17G极与ACONPACIN信号有关。其中PACIN信号是检测19V电源输入是否正常,只有19V电源输入正常才会输出3.3V左右的PACIN信号。具体的工原理如下,电源输入经过保险产生的19V电压的VIN,经过电阻PR10PR14串联分压得到一个4V左右的电压加到PU1A3脚,PU1A2脚为经过转换电路得到3.3V.由于PU1A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这样在PU1A1脚就会输出3.3V左右的高电平。
ACON信号的作用是接上电源的时候先通过4个并联的1K电阻去检测公共点B+是否有短路,3V5V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B+公共点不短路,3V5V电路正常就会产生VL5V,经过PU1B7脚输出高电平,维持PACIN信号高电平。具体的工作原理如下:接上电源,电源接口输入的电压经过转换得到19V左右的VS电压,经过4个并联的1K电阻加载公共点B+,如果此时3V5V电路没有故障,3V5V电路就会产生VL5V;此时如果公共点不短路,
就会经过电阻PR18PR25分压得到9V左右的电压加载到PU1B5脚,PU1B6脚是经过转换电路得到的3.3VRTCVREF,这样PU1B5脚电压大于PU1B6脚电压,PU1B7脚就会输出高电平维持PACINMAINPWON为高电平。如果B+短路,PU1B5脚电压小于PU1B6脚电压,这样PU1B7脚输出就为低电平,拉低PACINMAINPWON0.7V
     知道了点火回路的工作原理,接下来就简单了,接上可调电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PU1B34V左右,2脚为3.3V,PU1B13.3V.PU1B5脚输入只有2.8V,PU1B6脚为3.3V,PU1B7脚输出为0V。因此可以确定PU1B5脚输入偏低。装上显卡板PU1B5脚输入偏低,说明显卡板上与B+相连的电路有电子元件微短路。由于显卡板上也B+相连的路只有显卡供电电路的高端MOS管和输入的滤波电容,高端MOS管的GDS极之没有问题,因此可以确定是输入端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用烙铁将滤波电容去掉,接上可调电源测试,B+电压正常19V3V5V电压输出正常。断电后,装上CPU,内存,接上液晶屏,开关板,按下开关,电流表指针到0.8A处向上三次跳变,熟悉的联想LOGO出现在我们眼前。
故障总结:联想天逸F41笔记本电脑由于同行在加焊显卡板的时候引起显卡供电高端MOS管输入端的滤波电容不良漏电,从而引起“点火回路”保护,无3V5V输出引起不加电故障。

网友:
沙发先来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