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求大师指教

楼主(2012-08-31):
进系统前黑屏 进入系统后花屏 求师傅解答  显存的问题 还是 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U,显卡,大电解电容不顺眼滴先换,也许就好了呢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跟大

网友:
你先外接啊,就这个条件来问,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只能大概和你说,具体的情况是要去排查的,你排查,还不行再追问,但你要把前提说清楚,

网友:
你总得先接个外接把!!

网友:
这样花的第一次见,确定是什么了麻烦通知一下、、、

网友A:
台式机显卡  机器 之前用着 好好的  放段时间没用 再开 就 这样了 是显存的事  还是GPU的事 能在开机状态下检测 显存吗

网友:
上BGA,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
VGA线先换起  再还显示器  慢慢的试  一个个的 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显卡  机器 之前用着 好好的  放段时间没用 再开 就 这样了 是显存的事  还是GPU的事 能在开机状态 ...

我以为你说本本的。台式机的本人不专业,无法给予你帮助。

网友:
主芯片问题直接加焊  基本都好

网友:
不过前提要看看 是否有掉件 和电容鼓包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排除了就上BGA 】一般都可以修好
A卡的不好修 也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人,先排查再分析

网友:
这问题 那还有时间问直接带换显卡,歪的显示器有不明显雪花纹迹

网友(2013-06-27):
这个应该是显卡花屏

网友:
板子上有集成显卡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我见过,把屏电源板的那一个EC换掉就好了

网友:
必须是芯片的问题,芯片发热大,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