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不加电秒杀修复,大虾进

楼主(2012-08-31):
一台r61笔记本不加电,vin电压都没有,干毛,直接查H8,vin有,然后看 3vsw有,然后看到如图黄色的大电容就给换了,看着这电容不顺眼,就换了,好了,艹,什么世道,还没有研究为什么呢,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图纸上标明那是c336  vcpin28,求大侠告诉我原理

补充内容 (2012-9-1 09:46):
原来是升压电容,电压确实高,有24v

网友(点评):
这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RTNKAN是什么芯片啊 ?是不是电压反馈对地了,芯片保护了啊?       求大虾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是THIN KPAD里面升压电路,然后去开启第二个隔离保护管的

网友:
我也想如此简单修复

网友:
晕  一个升压电路 16V通过二极管电容升到24V  去开启保护隔离的N管

网友:
芯片是 TB62501

网友(点评):
这个T40 T42 的,T 61 TB62511F 或 TB62513F BT4176

网友:
楼主走狗屎运了

网友:
犀利秒杀 厉害不知道怎么修的就好了 强

网友:
明白了,隔离管是P管吧,你是不是说的隔离管旁边的芝麻N管

网友:
哎,这种情况很少啊,修多少机器才能遇到个这样的呢,还是靠自己的真是本事比较好。。。你们说那

网友:
修多少机器才能遇到个这样的呢

网友A:
想问问,一台IBM的机器20V,不触发。可调电源调到18V到19V之间可以触发开机。只因为他电源适配器也是20V的。电脑标称也是20V...又不想换适配器,而且我们又想修。你们猜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真想知道着是怎莫回事,前辈‘你就说说啊!

网友:
是看到电容有什么表面现象了吗 楼主  是不是大短路了

网友:
一般芯片是 TB62501这个爱坏    还有进水短线后面的 待机    LZ走运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啊,修多少机器才能遇到个这样的呢,还是靠自己的真是本事比较好。。。你们说那

网友:
哈哈。你真是走运了

网友:
我想不光是运气  还是技术有啊

网友B:
升压电容啊    原不是类

网友:
搞不明白,这样都能修好。我一般不确定,都不动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容啊    原不是类

本来打算把胶纸撕下来看看有没有进水,胶纸比较难撕,就用热风辅助着吹,结果撕掉之后发现竟然能加电了,心想加热能好的,莫非就是电容老化了,一换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运气好,多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一台IBM的机器20V,不触发。可调电源调到18V到19V之间可以触发开机。只因为他电源适配器也是20V的。 ...

说 把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