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DDR内存1.25V供电

楼主(2012-08-31):
A是GS324放大器  B是AT9173 C和D是MOS管   A的第十四角连着C第一角  C第二角是VCC3.3  第三角连B第一角    B第四角接D  D的另一边接内存边的排阻     C的第三角跟D第一角相通  D第二角连内存180角 也就是2.5V供电  现在我找不出  D的第3角通向哪里   ??  还有A    第十四角连C第一角  第13角是反向输入  第十二角正向输入我也找不到  新手 请老师指点

网友:
还是恶补一下电路基础,弄清楚DDR供电电路的原理和方式吧

网友:
324,基准应该是TL431 然后再挂接场效应管,就可以组成内存供电的稳压电路

网友:
把那个B先换掉,不行再换那个管子,估计是B 的事

网友:
是PWM模式吗?好像没看到电感。

网友:
先换B的八角管,要不就查内存电路

网友:
没上拉芯片吗?

网友:
找下这个板的图纸 看下电路是怎么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