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新买的热风焊台怎么样?

楼主(2012-08-31):
今天买了个热风焊台,型号是:大地 852D ,温度双显示,带有电烙铁和焊风枪功能,焊风枪最高温度505度,电烙铁也一样。300块钱买的,大家说买贵了没有?以下是图片

网友:
还有这款热风焊台性能怎么样?   容易坏掉吗?

网友:
与你修理的电脑、笔记本一样的道理:价格决定性能

网友:
一般的都不容易坏啊

网友:
用了才知道,假如其中一个坏了,感觉好累赘

网友:
应该还可以的吧

网友:
应该不容易坏吧,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分离式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牌子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风枪啊

网友:
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五楼正解 还是分开的比较好一些 既然买了就用吧 效果没试过 一直用的都是各自一台

网友:
我的是单独的风枪,感觉把风速调到最大也不是很大,主板透孔里面的锡吹不出来,倒是看到饼哥的风枪吹这些东西啪啪的,风量十足,感觉很爽,应该还是钱没花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我用枪式的焊风枪和空压机修好了N多板和显卡

网友:
还行,好处是省空间,坏处是,万一坏掉一个,这东西就占地方了。。我也是更喜欢分离式的,这个烙铁和风枪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初期买些便宜的熟练熟练,后面维修量大了,再换高档的

网友:
你被杀猪了  不值拿价  最多两百多  就当个教训把  以后要货比三家

网友:
这种不好使,最好买风枪和烙铁分开买。   开始我也准备买这种,   不好使。就没买。

网友:
分离的好,不光这种设备,其它产品也一样,一旦某个功能不能修复,就更累赘了。

网友:
我当初买的卡达852D,也是想着节省空间和费用,没想到买来一个老维修告诉我,其实二合一并不好用....

网友:
300块的价格倒是不很贵,毕竟带数显呢,这个要比没显示的贵点,我那个没显示的买的时候还要240呢

网友:
价钱还可以。不错。

网友:
二合一的不好用。

网友:
大地的热风台,我感觉太差劲了,上次买了一个,才用几次就坏了,NND!

网友:
就是送我,我也不要。

网友:
二百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