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奇怪问题 有黑块!

楼主(2012-08-31):
如图大家看下先   ,显示和使用都是正常的,就是有些地方有黑块,不知道是背光的那几张膜有问题还是屏本身的问题,屏是日立15寸的老屏,懒得拆,现在大家能帮确定下是哪的问题吗?

网友:
背光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背光问题啊

网友:
是背光纸的问题。

网友:
背光问题,,,拆开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背光问题  压个模就好

网友:
好像是缺少背光纸,或者顺序不对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解决了说下哦   我也有台和这差不多  没你严重

网友:
木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屏问题.屏压伤了...局部受重力长时间挤压的 基本 是不可修复的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压伤

网友:
屏压伤了!!

网友:
这叫太阳斑是屏压伤是不可逆的

网友:
拆开屏 把背光纸整平了
还不好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背光纸老化了

网友:
用手轻压黑的地方,如果黑色边缘没有花屏现像,那就是背光纸被压伤,或者有脏物进去,可以更换一下背光纸试试.

网友:
背光压伤了

网友:
面板壓傷了

网友:
j日本洋垃圾的B屏15寸,拿货应该几十块钱一台行了

网友:
应该是压到了吧~!

网友:
漏光了 还是咋的了

网友A:
背光纸爬进蚯蚓了
破小孩
开玩笑的都听不出?
详情
南宫沐辰
迩的想法真强大,让偶不得不佩服,这么密封的屏蚯蚓能爬进去?

网友:
屏被外力压坏了不可修复。

网友:
看界面背光的问题就比较,不过看楼上的争议这么大,lz还是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纸爬进蚯蚓了
厉害,佩服,狂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纸爬进蚯蚓了
开玩笑的都听不出?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吧。

网友:
明显的是进水了!!!!!!!!!!

网友:
膜的问题。15寸的纯为技术练手可以拆开一试,其他原因就这么着吧。

网友:
背光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建议别拆开了,如果修好了就那几毛钱,如果导致出来其他问题,客户要求恢复故障,估计得赔钱了。

网友:
感觉屏有问题

网友:
是屏问题. 以前修过这样的.

网友:
屏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后来我有空拆开看了,是屏坏了,有朋友说是压坏,我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显示器外面有一成钢化玻璃的,我想应该是厂家生产问题吧,各位大大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