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讲解,我有一dos显卡检测文件不会做引导

楼主(2012-08-31):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想在基地请教,就在在给客户检测显卡什么花屏,显存什么的一种纯DOSvga文件,想用一块硬盘做引导,给客户检测显卡,应该怎么做呢?》呵呵,有点不详细,是基地的朋友应该知道的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用硬盘启动到DOS状态?

网友:
是的,可以直接进入显卡检测dos文件,输入命令

网友:
在线求助,,,等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
随便找个PE安装到这块硬盘里就行啦

网友B:
VGA 的目录放到哪里都行,只是要打命令而已!

要有DOS

要有 测试文件,N卡应该是什么MATS !!A卡是什么REMIND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 的目录放到哪里都行,只是要打命令而已!

要有DOS

要有DOS的意思是,、把VGA目录复制到硬盘上要安装纯DOS工具吗?

网友(点评):
论坛就这种水平,么能成功啊,楼主你用按他们的方法试试就有结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用硬盘启动到DOS状态?

是的,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应该怎么做呢

找一张带DOS工具集的光盘(这应该好找吧),挂上要启动的硬盘,光盘启动,分好区,选DOS工具集,进入到DOS状态,在提示附后面输入SYS C:,打回车,提示成功后,就可以从硬盘启动了,需要的文件可以通过PE拷到C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