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5420:每次开机,适配器自检过不了,要按F1 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8-31):
适配器是DELL原装的,正常啊。本本是从美国带回来的,美国老的主板BiOS检测到适配器用的220V,就自检不过?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把报错的 的英文发上来瞅瞅

网友:
没有原来那个适配器了吗,吧原来的检测芯片拆下来安到新的上

网友:
貌似老美的电压也是220V

网友:
一般原装的适配器不会,用我们维修改装的就会提示“AC。。。。。 95W。。。”

网友:
要么适配器是后配的而且不是很好的。你也可以把电池取下来,这样它也不会报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
换个适配器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
刷个国版BIOS,试试

网友:
上次修到过报错的问题   报两个错误 AC95w 和电池错误  换了主板上的一个三极管  AC95w报错没了  电池错误要换电池

网友:
美国货  没搞过   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