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G31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31):
YESTONG31这块板一开始接上电源通电,电源风扇就会一直转不能点亮,怀疑开机电路有短路,更换IT8712F-S前面的问题解决了可以正常开机,诊断卡跑C0后又重启一直循环望高手指点

网友:
IO没换好吧,你按住开关4秒能关机不,不能的话查绿线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擦内存 刷内存槽 刮槽

网友:
跟内存没有关系,不上CPU不会反复复位,上CPU后就会反复复位,IO我换的是旧的过几天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换IO----打内存MOS管供电波形---有杂波----换掉供电MOS管,-----换掉再打波形还不行就换掉运放------最后还不行刷BIOS。。。

网友:
8712的型号是不是一样的 同样是8712但后缀不同的话 在有的板上是不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