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河田385WB P4 电源初级电路图···

楼主(2012-08-31):
金河田385WB P4 电源初级电路图···  在下先谢了···

网友:
电源电路图,基本上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可能用的芯片不一样

网友:
我也要,谢谢楼上的

宇光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电路图收下,仔细研究下,谢谢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找一样的图纸,很难很难,但找相类似的,则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