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0AAJS开机检测不到硬盘,这是新硬盘值是放久了,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2012-08-31):
症状:这块硬盘放了2年半,一直没动过,难道是受潮了,导致坏了吗
买的时候只用过几天而已。
主板:是好的,全部检测过了
请问像这种该用什么软件呢修复了,还是报废了呢?
PS 我用过硬盘分区工具都搜不出这个硬盘
在BIOS里面能只能看到空的一些东西。连型号都识别不出

网友:
是不是硬盘电路板有问题呢?

网友:
质保,,2年没过呢 你说对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AAJS,也是放久了,刚开机认盘,几分钟之后就不认了,电路板芯片很烫

网友:
这种硬盘的固件最好坏,一般都是ATA的11号模块爱坏,再者就是ROM坏,有专业工具维修起来很简单的,没工具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只能报废!

网友:
固件损坏了。至于怎么变坏的,就不太好说了,就像一把刀放那里一年了,结果就生锈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