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3L 关机后又自动重启

楼主(2012-08-31):
最近接到一台联想E43L的本,故障是软关机后重启,进系统一切正常,按开关关机可以关机,排除了软件,重刷了bios,换了南桥和IO,排除了开关面板,CPU,内存,开关信号经过的电阻电容全部换过,故障依旧,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看南桥的晶振和晶振电容是不是断线了,上次遇到过一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种情况!LZ修好后公布一下答案啊!

网友:
继续刷BIOS吧 没有之一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刷完BIOS后,进BIOS按一下F9,之后回车再看看?或者装个WIN7看看?

网友:
联想还要装一个什么能源管理的软件,装了试试?

网友:
晶振都换过啦,也没有发现断线,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后,进BIOS按一下F9,之后回车再看看?或者装个WIN7看看?

BIOS 还原过,系统装过N编了,肯定是硬件问题,PE都不行的

网友:
前天也遇到啦这样的情况,不过换ec好啦,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看看网卡工作是否正常,碰到过一例网卡损坏导致的关机变成重启

网友:
重刷BIOS,不行再换个版本的刷

网友:
看看bios中有没有网络唤醒这个选项,给关闭

网友:
很想知道有哪位高手可以给一个能解决的答案!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我碰到键盘坏导致这样关机变重启,不过是宏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