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能修好一块板?

楼主(2012-08-31):
   跑马00. 所有电压OK.   之后把BIOS 芯片拆下来. 装回去 ..  竟然跑马了 -.-?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可能BOIS氧化了 ,或者本身就没问题拿掉等于清了BOIS

网友:
我一直坚信放电好一半的机器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 非常不爽快   装系统的时候 竟然又黑屏了  这次拆BIOS芯片 已经没反应了

是不是 BIOS 要刷过了?

网友:
应该是氧化了吧

网友:
要刷一下的!!!

网友:
重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BOIS氧化了 ,或者本身就没问题拿掉等于清了BOIS

给BIOS放电了

网友:
这也是一种清CMOS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