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无本地连接

楼主(2012-08-31):
戴尔的小本, 本地连接的网线接槽灯一直亮着(橙色), 但没插网线, 无线没问题, 在设备管理器中无显示本地网络, 拆开主板, 发现网卡与网线插槽间有进过水, 其中一个电容和一个贴片电阻被腐蚀, 但经过清洗与测试, 电容和电阻并无烧毁, 故障依旧, 求解, 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先把电容和电阻换了,再换网卡芯片!

网友:
换网卡芯片

网友:
电阻是1R0, 已直接用导线连接取代, 电容也换了个, 但还是一样的情况, 等换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十有八九是网卡芯片的原因, 只是没有找到同型号的芯片! 返还给客户了!

网友:
应该还是好好看看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