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维修

楼主(2012-08-31):
今天修一个三星显示器,商家拿来时问题是全屏都是彩线,这是屏线问题,重新上一下就好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屏闪一下就黑了,指示灯常亮。我就把电源板很主板去下来通电测试,屏又不闪了,用了一会后没出问题,我就装上   装上就闪屏了,我以为那个铁筐于电源板短路了,我就用封口胶把铁筐贴了一层,上起还是闪,不上就不闪了,还有就是他黑屏,我用两个外接灯管试了一下,发现时高压条的问题,但我没测出高压条哪里有问题,我就把高压条断开,外接一根高压条,但用不了,指示灯亮,灯管不亮。信号线 地 12v都没弄错,我搞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了。请大家帮帮忙啊!帮我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一下!谢谢!!!补充一下,装电源板和主板那个铁筐必须要的,不然没法上外壳。

网友:
屏内的 灯管测了没有。

网友:
灯管老化或接触不良,高压条必须灯管都接上才亮

网友A:
1.等管老化
2.灯管热缩管封存部分可能漏掉与屏短路

试试看吧 紧提供参考

网友:
没看到图片,不能确定和我遇到的是不是同样的显示器。我遇到情况和你遇到的类似,不过我最后在屏金属壳与电源板底部之间加了一层绝缘层后屏就不黑了。我估计你这是电路保护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加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等管老化
2.灯管热缩管封存部分可能漏掉与屏短路

好,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先用另外一套驱动板电源高压版只测原机的灯管若正常就是高压版有问题了。你外接高压条点不亮灯管可能是0n/off开关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