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开机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2-08-31):
不多说,今天比较忙先上图 HP 6525S 540 541

你不要飞Q44,飞Q47直接对地试试,Q44是个PNP的管子,现在的电压应该是楚于放大装态的吧,你直接接地应该就是完全导通,
q47是个三极管,导通电压为0,7V,你要是换场管不能完全导通,要是修好请回复我怎么修好的,谢谢,

网友:
向你学习吧,教教我啊

网友:
唉,看得我头都晕了,功力不够呀!

网友:
谢谢楼主给出下文

网友:
看的我头晕 反正我修是那组不对直接飞过去搞定 包括控制 嘿嘿

呵呵,这个你要是飞线就破坏了他的时序,他不能按设计的时序,会造成电压都有,但不能跑码。明白?

网友:
得了吧 反正我修板只要能显示就正常了 才不管颇不破坏时序额 而且怎么说呢 无非就是供电PG之类的 电压都有了我还真不相信他不跑码 反正我没遇见我 我飞的线貌似也不算少了 特别是PG  很多只是起个保护作用罢了 而我做的只是修好这次 呵呵 下次坏了当然更好了 呵呵 所以建议楼主不要闷着心按时序修 有时候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一样。。。顶你。。。

网友:
学习来了,写得不错

网友:
会不会是 e s 脚断线了

网友:
下文哪去了 看不完怎么加分呀 晕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到结尾。

网友:
真有耐心啊,看的头晕。

网友:
吊胃口啊..

网友:
带机电压底有可能是 南桥有短路,可以先拆下南桥再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q44 的g极是r462与r461两电阻分压。47k,  136k,算出来应该是6到7伏。不知道对不对。实测18付。r462虚焊,或r462变直。

网友:
我郁闷了,这机器还没看懂?早就修好了啊??你们没看懂吗??天呐。。。。我晕了都。外接不亮是因为这机器进系统才能亮外接的,笨蛋一个个的,没修好我怎么能发在这里呢?

网友:
LZ挺会忽悠人的哦,那为什么不把Q44—G极电压给降下来呢

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