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图像拖尾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楼主(2012-08-31):
一台清华同方LW98液晶显示器,图像移动有拖尾现象,更换了一个鼎科的万能驱动板,故障依旧。是屏坏吗

网友:
可能是屏坏吧

网友:
逐个排查吧

网友:
换了板 还是拖尾..基本上能确定是屏本身不良 了...可以修

网友:
我觉得还是排线的问题  金手指用神器橡皮擦擦过吗?

网友:
把板和屏线都换掉看看,如果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屏坏了。这种屏不一定修得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