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笔记本有时候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31):
有台三星R18笔记本有时候开机掉电是那里问题请问大家谁碰到过说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
到底什么情况都没有说清楚,叫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说清楚点,才能帮你

网友:
短路  或散热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就是有时候开机准备到桌面了就掉电了,大多数都能开机

网友:
不能开机时电流情况 散热是否正常 系统是否存在问题 也些都可能 楼主说的太少了 没法给你答案

网友:
散热都搞过了,还把风扇改成长转了,电流我就没测,因为我的哪个电源头不合适就没试到明天悍线出来测下,都是又没有规律的,有时候开一天都没问题

网友:
看下每个电压是不是够的,进PE看掉不掉,温控。显卡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很多原因都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