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pw7120完美代换up6109

楼主(2012-08-31):
发几张图片,大家看看就明白了!

首先看看up6109的管脚定义和awp7120管脚定义的对比!可以看见up6109只是在1脚与五脚之间少了一个二极管

我们只要加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

其实反过来也互通的,就是说up6109替换apw7120的话,就把二极管摘掉。哈哈。。。

网友:
算是个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个二极管有没有具体的参数,

网友:
7120 的7脚要接过流设定电阻。

网友:
饼哥,我上次没装啊,到现在还没出现问题,应该没什么大碍的吧!

网友:
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的什么作用呢

网友:
呵呵。应急的时候可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老师,楼主的好像没有接那个电阻啊?这样可以吗?或者说有什么后果啊?

也许是起过流保护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