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无网络,设置管理器里没有图标

楼主(2012-08-31):
一台hp 6515b 无本地连接,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
但是网线插上去绿灯亮,黄灯偶尔会闪一下.
把网卡芯片加焊后一样,没效果.
求指教.
芯片

网友:
首先打一下网口的通断,看好着没。在对照电路图看看网桥。网卡、以及相连的电子元器件,都正常的话就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