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的开机板上有19V电压?

楼主(2012-08-31):
今天老师不在店里,一客户送来联想F4OM的不开机机子!
我心想练手的机会来了,拆下电池,上可调。待机电流0.03,按开机,电流上到0.17,马上又掉下来。拆机吧。
拆机中发现键盘有进水现像,拆下主板后发现电源接口边上的一堆电容,电阻发霉了,清洗后,量了一下各主要电感,没有短路!
再次上电,发现待机还是0.03,不同的是,电流上到0.17没有掉了,而是不动了,看书是说是没有过CPU吧。
紧接着我量了一下主系统,3V.5V都有,无意之中量了一下开机键上,竟然有19V的电压,这里就不懂了,只知道开机键上的电压在触发时是高低高,但不可能高到这么高吧!
新人新手,求解!

网友:
可以这么高的。有的机器采用的EC是低高低来开启的,那么就需要个转换电路。因此开机键上就有19V,你的明白?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发来看看。

网友:
谢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说是低高低来开启的,长见识了!

网友:
正常的,好几款机器都是这样的,设计思路不同而已。

网友:
继续昨天的,刚刚测了CPU供电芯片MAX8770的电感,果然没有电压上来。继续测它的四个MOS管,都是只有G极有5V电压,其它两个都没有电压,这说明,MAX8770坏了吗?四个MOS管的S极都是接的芯片的PGDN脚,这个PGDN脚有什么用呢,我看他的意思是电源接地,就是不懂!
新人,新手,望高手帮助!

网友:
仁宝的板子话,没开机前开关处是有18多的电压

网友:
G级5V 应该是不对的 要有十九V

网友:
仁宝的板子大多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