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驱动板

楼主(2012-08-31):
请大侠们指条明路
驱动板 会出现什么问题?
最常坏的是那里?(驱动板)
显示器

网友:
晕,这样的问题都有,最常坏的,当然是程序。
程序坏了刷程序,就像主板刷BIOS差不多。只不过工具不一样。。
驱动板坏了,很多故障,不开机,花屏,按键不受控,显示颜色不对等等。。。。

网友:
是啊 我也不是很会维修驱动板

网友:
程序最常坏!一般刷BIOS能解决!

网友:
是的驱动板坏的最多的就是程序重新写一下就可以了。但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网友:
唉,好大一堆问题都是要学习的哦。原理要懂的地

网友:
驱动板实在不行,就换个通用的吧,我现在都不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