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的高压部分短路了,EC换了仍不触发。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31):
各位高手,如题,Y530屏轴折了,漏了一个尖锐的角,把高压线弄破了,不知道哪两根连三起了,直接不机。不触发了。这屏线换的这个闹心。 拿来的时候可以开机的,就是屏轴断了。(这个本子屏线和高压线是分开的。是两条线)结果弄成这个样子,急求备位分析一下。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一般直接换EC就好了。可这回换了也没好。还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
因高压短在一起出的问题 既然现在开不了机  可以尝试下打下高压接口那几跟线的阻值  要是正常 那就当不开机修吧

网友A:
如果阻值不正常的话,重新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阻值不正常的话,重新换EC?

你难道不看图纸吗?  查什么导致阻止不正常的啊

网友:
没有直接查到,直接换EC,想不到理由.
如果EC直接控制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还有理由.要么真的想不通高压板连接线短路,就看这线里都有什么了,供电多少V,查这路电压,  开启和亮度哪里控制查哪里
现在好多本子EC单挂一个BIOS,是为了给EC的 GPIO脚 定义,那这个程序也要查,麻烦大大的

网友:
高压的19V和亮度控制,开关控碰一起了,一般EC会烧的破掉或短路,你不看下,测下就换IO了?
现在就当不开机来修就行了。

网友:
现在是什么样的电流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了,我前几天碰到和楼主差不多的事,我是华硕的机器换高压板,一边和客户说话,一边在弄,结果挑出来的背光开启信号碰到19V了,键盘底下直接冒烟出来了,查看了图纸,这个信号是从显卡出来的,后来也没弄,直接换了主板,他这个板便宜,才180,反正原先谈好200块钱,赚吆喝了

网友:
把高压条断开单查开机条件正常不

网友:
有可能EC没换好哦

网友:
这个看实际的情况来修的

网友:
找到电路图,检修待机和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