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T60进水机

楼主(2012-08-31):
今天一天的时间又算是白费了,搞了一天这个机器没有搞好。

此机到手上电无反应,待机0.00.拆开后清洗了一下进水地方,再通电跳0。02,3M,5M,1R5M都出来了,但是按开关不触发,而且屏幕上方的照明灯亮起。电源反复拨插了几次待机又变成0。07了,这时正常了,开机也能开起来了。

以为好了,扔在一边,过了一会想装起来了,再一试,傻眼了,又跑回0。00了。没有VCC3SW,BD5147的供电有20V电压(现在在家里,忘了是哪个脚,好像是57脚),BAT_VOLT有5.7V。就是没有这个VCC3SW。把电源重新再拨插几次,又好了,又跳回0。07了。后来在冷机后,来回测试,发现好像是保护了,电源刚插上的瞬间电流是从0。02掉回0。00的,用示波器看,整板的主供电20V在插上的瞬间会跳上去一下然后慢慢的往回掉,然后VCC3SW也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把电源多拨

插几次,又都好了,能正常开机了。

无奈之下,进行了一通瞎捣鼓,在进水的地方进行加焊,清洗(其实进水地方用放大镜,用表都量过,没发现有问题的地方),再去试机,发现又跳回0。02了,但是这个0。02不同于最开始的0。02,开始的时候0。02不能触发,量PMH7的20脚SLP_S3没有高电平,现在这个0。02却是可以触发的,但是电流却是跳来跳去的0.02->0.30->0.02->0.20->0.02..反复的自动上电断电。

然后就别的客户来了,又搞起别的了,直到下班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晚上回来睡了一觉,想来明天还要搞这个,有点头大,发上来让大家会诊一下。

补充内容 (2012-9-3 23:50):
怎么现在不能再编辑成已解决?机器已修好,是MPWRG与KEYBOARD LIGHT_ON信号有脏物连在一起了,其实肉眼看去并不明显,最后是在测量H8_RESET时发现这个高电平有杂波,MPWRG信号为什么会导致RESET出现杂波,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最少要满足3个条件,59脚的供电脚WINT20这里有差不多20V供电,57脚要大于2.5以上低于13V电压,58脚要低于0.5V电压

最后VCC3W不能有短路呀

网友:
楼主没有烤过板的吗?也许烤过板就会好了的。

网友:
可能桥或者CPU虚焊

网友:
我还没有这么高的技术,进来先看看故障呵呵

网友:
你那个就是不良引起的。用刷子把所有进水的地方先刷一下,然后拿到返修台上烘一下,加到150度。在不行就跟着时序查查

网友(点评):
比较可行。。。。

网友:
我也是有个R60的板子,也是进水,图纸红色花圈的电容也是短路的地方,但是电容我都拆过了,不短路,请问大家这个是哪个地方短路呢?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主板的成色好新哦

网友:
我是来看高手的回复的。

网友:
  对着方面的维修始终找不到突破点,到现在也没学会,参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