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寸液晶奇怪现象

楼主(2012-08-31):
ACER型号AL1716B故障:早晨开机屏幕指示灯点亮屏幕要过半小时才能显示出来,后续常开无任何问题,就是每天早晨开都要半小时左右才能显示,这种故障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25V电容换一下

网友:
看看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电容怀孕了

网友:
极大可能是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怀孕了  我比较赞成!

网友:
把12伏的电容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拆开看一下,目测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问题。电脑主机也存在这样问题。见多了就不怪了。

网友:
开机半天才能开重点检查电容。再有就是检查驱动板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