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资料

楼主(2012-08-31):
第一章 凝胶思考题
1.        什么是凝胶?有何特征(两个不同)?
外界条件(如温度、外力、电解质或化学反应)的变化使体系由溶液或溶胶转变为一种特殊的半固体状态,即凝胶。(又称冻胶)其一,凝胶与溶胶(或溶液)有很大的不同。溶胶或溶液中的胶体质点或大分子是独立的运动单位,可以自由行动,因而溶胶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凝胶则不然,分散相质点互相连接,在整个体系内形成结构,液体包在其中,随着凝胶的形成,体系不仅失去流动性,而且显示出固体的力学性质,  如具有一定的弹性、  强度、  屈服值等。
其二,凝胶和真正的固体又不完全一样,它由固液两相组成,属于胶体分散体系,共结构强度往往有限, 易于遭受变化。改变条件,如改变温度、介质成分或外加作用力等,往往能使结构破坏,发生不可逆变形,结果产生流动。由此可见,凝胶是分散体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共性质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
2.        举例说明什么是弹性和非弹性凝胶?
由柔性的线性大分子物质,如洋菜吸附水蒸气先为单分子层吸附,然后转变为多分子层吸附,硫化橡胶在苯蒸气中的吸附则是从一开始即为多分子层吸附。这类凝胶的干胶在水中加热溶解后,在冷却过程中便胶凝成凝胶。如明胶、纤维素等,在水或水蒸气中都发生吸附。不同的吸附体系,其吸附等温线的形状不同,弹性凝胶的吸附与解析通常会形成较窄的滞后圈。
由刚性质点(如SiO2、TiO2,V2O5、Fe2O3等)溶胶所形成的凝胶属于非弹性凝胶,亦称刚性凝胶。大多数的无机凝胶, 因质点本身和骨架具有刚性,活动性很小,故凝胶吸收或释出液体时自身体积变化很小,属于非膨胀型。通常此类凝胶具有多孔性结构,液体只要能润湿,均能被其吸收,即吸收作用无选择。这类凝胶脱水干燥后再置水中加热一般不形成原来的凝胶,更不能形成产生此凝胶的溶胶,因此这类凝胶也称为不可逆凝胶。
3.        试述凝胶形成的基本推荐?
①        降低溶解度,使被分散的物质从溶液中以“胶体分散状态”析出。②析出的质点即不沉降,也不能自由行动,而是构成骨架,在整个溶液中形成连续的网状结构。
4.        凝胶形成的方法有哪几种?
改变温度 转换溶剂 加电解质  进行化学反应
5.        凝胶的结构分为哪4种类型?
A  球形质点相互联结,由质点联成的链排成三维的网架Ti02、Si02等凝胶。
B 棒状或片状质点搭成网架,如V205凝胶、白土凝胶等。
C 线型大分子构成的凝胶,在骨架中一部分分子链有序排列,构成微晶区,如明胶凝胶、棉花纤维等。
D 线型大分子因化学交联而形成凝胶,如硫化橡胶以及含有微量:二乙烯苯的聚苯乙烯都属于此种情形。
6.        溶胶≒凝胶转变时有哪些现象?
转变温度(大分子溶液转变为凝胶时,无严格恒定的转变温度,它往往与冷却快慢有关,并且凝点(胶凝温度)常比熔点(液化温度)低.两者相差可达(10-20)度或更大些。)
热效应( 大分子溶液形成凝胶时常常放热,这可视为结晶作用的潜热)
光学效应(溶胶转变为凝胶时,Tyndall效应(光散射)增强,这是由于质点增大、水化程度减弱的缘故)
流动性质(溶胶转变为凝胶后流动性质变化很大,溶胶失去流动性.凝胶获得了弹性、屈服值等)
电导(溶胶胶凝后,体系的电导无明显变化)
凝胶表面的亲水性(溶胶中的质点表面若具有亲水性基团,则胶凝后其表面仍具有亲水性)
7.        要制备很浓的明胶溶液而又不使胶凝,应加入什么物质比较好?为什么?(P147)
导电和扩散等,还可以是凝胶中的物质和外加溶液间的化学反应,也可以是两种溶液在凝胶中进行化学反应。
8.        什么是凝胶的触变作用?简单叙述其机理?
由于在外力作用下体系的粘度减小,流动性变大.因此这个现象习惯上也称为切稀。
机理:颗粒之间搭成架子,流动时架子被拆散。之所以存在触变性是因为被拆散的颗粒再搭成架子时需要时间
9.        什么是负触变作用?绝大部分为什么体系?
与触变作用相反的现象是负触变作用。此体系的基本持点是在外力(切力或切速)作用下体系的粘度升高,但静置一段时间后粘度又恢复原状,出现顺时针方向的滞后团。显然,负触变现象正好与触变性相反.是一种具有时间因素的切稠现象。
具有负触变性的体系绝大部分为高分子溶液,例如SiO2、钠蒙脱土等悬浮液中加入高分子溶液(如聚丙烯酰胺水解溶液),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负触变作用。
10.        什么是离浆作用?为什么?
离浆就是水凝胶在基本上不改变外形的情况下,分离出其中所包含的一部分液体.此液体是大分子稀溶液或稀的溶胶。又称“脱水收缩”  “出汗”。
作用的原因:是由于溶胶在形成具有网状结构的凝胶后,粒子之间的距离还不是最小的,粒子之间仍继续互相作用,
使粒子进步靠近和更完全地定向,从而使凝胶的骨架收缩.于是一部分液体被从粒子间挤压出来,产生“出汗”离浆现象。
11.        什么是凝胶的有限膨胀和无限膨胀?其膨胀速度符合什么动力学特征?
凝胶的膨胀(溶胀)作用,是指凝胶在液体或蒸气中吸收这些液体或蒸气时.使自身质量、体积增加的作用。膨胀作用是弹性凝胶所特有的性质。
无限膨胀,即开始时凝胶吸收液体而体积增大,但最终完全溶解成溶液,又名溶胀作用。
有限膨胀,凝胶吸收—定量的液体后并不转变成溶胶,如明胶在冷水中、硫化橡胶在苯中。
凝胶的膨胀速度符合一级反应的动力学方程式

  式中,S为膨胀度,即凝胶在膨胀时间为t时吸收的液体量;Smax为吸收液体的最大量(平衡态下);K为膨胀速度常数。
12.        试述凝胶膨胀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形成溶剂化层。即溶剂分子很快地钻入凝胶中,与凝胶大分子相互作用形成溶剂化层。这个阶段时间很短,速度快,表现出的特征有:1)液体的蒸气压很低       (2)体积收缩  凝胶膨胀时,凝胶的体积增大,但就整个体系说,其增量比吸收的液体体积为小。      (3)伴有放热效应  凝胶膨胀时放出的热叫膨胀热        (4)溶剂熵值降低  由于溶剂化层中液体分子排列有序,故体系的熵值降低。
第二阶段——液体的渗透和吸收。在这个阶段中.液体的吸收量是干胶质量的几倍、几十倍,同时也没有明显的热效应和体积收缩现象。凝胶的体积也大大增加,凝胶干燥时,这部分的液体也容易释出
13.        物质在凝胶中扩散速率减慢的原因是什么?
扩散物质的分子越大,在凝胶中的扩散速率越慢
14.        试述凝胶色谱(GPC)技术的基本原理?
分子大小不同的混合物溶液通过用凝胶颗粒填充的色谱柱时,尺寸越小的分子进入网络的机会越多,在其间停留的时间也越长。反之,尺寸较大的分子进入网络的机会较小,甚至不能进入网络之中,只能停留在凝胶颗粒之间的缝隙中。
当以溶剂淋洗色谱柱时,被吸附在色谱柱上的物质将按分子的尺寸,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被淋洗下来,从而达到分离的目的。这正是凝胶色谱(GPC)技术的基本原理。
15.        试用Ostwald的过程和理论解释Liesegang环现象。
当高浓度的AgN03溶液由中心向四周扩散时,遇到K2Cr207发生化学反应并生成橙红色的Ag2Cr207沉淀环。
第一环沉淀形成后,环外地带的K2Cr2O7浓度变得很低,成为空白区。在此区域内难以满足形成Ag2Cr207沉淀的过饱和条件,所以无沉淀生成。AgN03溶液越过空白区后,重又与K2Cr2O7反应并形成第二个沉淀环,依此类推,但各环的间距逐渐变大,沉淀环也逐渐变宽和变得模糊。
16.        形成Liesegang环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物质在扩散过程中无对流和扰动是形成Liesegang环的必要条件
17.        高吸水性材料
高吸水性材料不仅应含有相当多的亲水基因,而且本身还要不溶于水
18.        试述高吸水性凝胶的结构、组成和吸水性能的关系。
高吸水性材料不仅应含有相当多的亲水基因,而且本身还要不溶于水。超强吸水剂为弹性凝胶,吸水后形成水凝胶:凝胶的种类不同,结构不同,其吸水能也大有不同离子性聚合物的亲水性比非离子性聚合物强。吸水能力强,在离子性聚合物中,离子化程度越高,吸水能力越强。超强吸水剂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但从使用角度考虑,它应不溶解于水。聚丙烯酸类吸水剂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但易水溶,为解决此问题,合成时应加入适量交联剂甲醛(或环氧氯丙烷等)。在制备超强吸水剂时,同种类型凝胶的一般规律是:交联度增加,吸水能力降低;但交联度太低,又可使凝胶吸水时成为无限膨胀。
19.        什么是高吸油性树脂?其吸油能力主要起源于什么作用力?
吸油材料是一种用于处理废油的功能性材料。它主要用于原油泄漏、工厂机器渗漏油和食品废油的处理等。
20.        高吸油树脂的吸油机理是什么?
机理  吸油树脂通常都是由亲油单体构成的,具有适当交联度的三维网状结构的聚合物,因而树脂内部均有一定的微孔。当树脂与油品接触时,开始油分子向微孔中扩散,当进入一定量的油分子后,高分子链段发生溶剂化(van der Waals力),当油分子进入足够多时,则高分子链段伸展并发生溶胀。
溶胀过程中交联点之间分子链的伸展又会降低其构象熵值,ΔG=ΔH-TΔS, ΔG增加,这必然引起分子网的弹性收缩力,力图使分子网收缩,最后这两种相反的倾向达到平衡,并表现出一定的吸油率。
21.        水凝胶中的水、按作用力的强弱可分为哪4种状态?
①靠氢键与吸水剂相互作用的水②亲水基团周围的极化水层③网络微孔中的水④颗粒间隙和大孔中的水
第二章  表面活性剂性质与应用
1.表面活性剂的化学结构及特点是什么?(P21)
表面活性剂的化学结构:由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疏水亲油的碳氢链组成的非极性基团,另一部分为亲水疏油的极性基,这两部分分别处于表面活性剂的两端,为不对称的分子结构。
特点:是一种既亲油又亲水的两亲分子,不仅能防止油水相排斥,而且具有把两相结合起来的功能。
2.表面活性剂有哪些类型举例说明。
按溶解性分类 :有水溶性和油溶性两大类;按照其是否离解分类:离子型和非离子型两大类;根据其活性部分的离子类型又分为:阴离子、阳离子和两性离子三大类。
3.表面活性剂的水溶液的特点是什么?
(1)浓度↑,表面张力↑。如:NaCl,Na2SO4,KOH,NaOH,KNO3等无机酸、碱、盐溶液。
(2)浓度↑,表面张力↓。如:有机酸、醇、醛、酮、醚、酯等极性物质溶液。
(3)随浓度增大,开始表面张力急剧下降,但到一定程度便不再下降。如:肥皂、长链烷基苯磺酸钠等溶液。这些物质称为表面活性剂。

网友:
装正需要慢慢来的 不是一个文章资料就可以到哦

网友:
咱还是慢慢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