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5机器检修

楼主(2012-09-01):
QUANTA GD3 DVT - REV 1A 02.09.2009.rar

网友:
有图纸吗,没图纸难修呀

网友:
厉害啊,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下个图纸吧  没图纸搞不懂的  先搞懂就好修啦

网友:
你测量的时候那个管子应该是存有电,所测量的时候是导通的,最终原因应该只是那个电容短路了,楼主你误杀了一个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    不得不佩服

网友:
没图纸 ,不知道说的神马东西 都在哪

网友:
技术过硬,淡定心理,速战速决。修好本就是舒服。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

网友:
  索尼机子待机那么大,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电容看到线路的电容或元件都去测吗

网友:
这就是10台本子里有一台用手摸就可以修好的那个。。

网友:
LZ 请问一下!5V的芯片 都满足什么才是好的芯片

网友:
对了 LZ  你给我个91维修网的  邀请码呗!!   我是新手我想多学点东西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