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下怎样安装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2-09-01):
两家共享一条网线,现在令居又买了一台笔记本想在他那条线上安装一个TP的无线路由器,我在网上收了一下好多种方式试了几种不行 无线可以上了有线不可以上    请教大师指点!在这里谢过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7163-1-1.html 类似的帖子 谨供参考

网友:
把无线路由器的连接方式改成动态IP,再把lan口改成和另外的路由器不是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打客服几句话就解决了 俩路由 不能用同一个ip 会冲突 第二个无线路由要把dns关闭了

网友: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方式

网友:
论坛里面有详细的设置方法,你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接入方式设为动态的IP  再改下无线路由的IP 不能与有线路由的IP地址冲突

网友:
无线路由,1.LAN设置成192.168.88.1,2.改成动态IP,3.关闭DCHP

网友:
路由器一般都使用192.168.1.1这个做路由IP地址,如果直接用就是网段冲突了,随便改任意一个路由的IP地址为192.168.0.1,这样就不会冲突,DHCP不改也可以,二级路由设置成“动态IP”获取方式就可以正常上网了。

楼主再不清楚的话.就搜索一下.桥接..就好了.

网友(2012-10-23):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无线路由器DHCP关了,四个lan口随便一个接路由器lan口。
先测试上网没问题,再设置无线路由密码。

网友:
这样路由器变成AP,把无线路由器设置成192.168.1.2,方便登录路由器。
我一般用网线连上无线路由器设置好,再如上面那样接线就OK了。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我原来的路由器换成带无线的路由器不就行了吗!(如果邻居距离不远的话,我想既然是邻居应该远不到哪儿去吧!)

网友:
你邻居家的网线插到无线的wan口上,电脑插到无线的lan口上,设置无线路由wan口为动态IP,lan口IP不能跟有线路由同一IP段

网友:
1.更改路由LAN地址为192.168.1.X(X为1以外的数)
2.关闭路由DHCP服务
3.把所有先都插在LAN口,WAN口别插了。

网友:
正解。

还有种方法。

把路由IP设置为192.168.1.2  关掉DHCP。
然后用无线路由的LAN口接上级路由。WAN口空着就行。

网友:
无线路由器连接路由器的LAN口就可以了啊,不行就克隆MAC地址试试!

网友:
直接用无线路由就可以了,没必要路由下挂无线路由。非得这样便于你自己管理的话,也行,在设置页面不选拨号,如果你是网卡绑定或地址分配的,选静态IP,如果是自动获取IP的,选动态IP就行。

网友:
两个路由器不能使用同一个ip。

网友:
网关冲突  第一个是192.168.1.1  那你就把第二个设成10.10.1.1 我之前遇到过不懂得再跟我说

网友:
把无线路由器的连接方式改成动态IP,再把lan口改成和另外的路由器不是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5723-1-1.html

网友:
首先设不同网段,然后可以把dhcp关闭,网线不要插wlan口。就ok了。当交换机用

网友:
两家(自己家、邻居)共享一条网线,是不是已用 一个路由器?
如果是,我一般是这样做:
1.在自己家的电脑,开始-运行-cmd-ipconfig/all,查看路由器的IP及DNS.如图:

2.到邻居家,用一条网线,一头插在笔记本上,一头插到TP的无线路由器的LAN口中任意一个上。
3.依TP的无线路由器说明书,进入,更改路由器的IP.如图:

4.按“保存”,重启路由器,重新进入,设定WAN口。(静态IP,192.168.1.150是不与家中的电脑的IP相同,网关,DNS)如图:

5.按“保存”,将从家里到邻居的那条网线插到TP路由器的WAN口上。
6.设置TP无线路由器的无线密码。

网友:
第一路由器设置第二个路由器为二级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两种方法:
一,网线从有线路由的LAN口接到无线路由的WAN口,无线路由设置成动态IP,OK!
二,网线从有线路由的LAN口接到无线路由的LAN口,无线路由的LAN地址改成不有线路由一样并且关闭无线路由的DHCP功能,相当于把无线路由当做一个交换机来使用。OK!

网友:
路由器也可以当个交换机用的,设置成动态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