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V30重植PN800后开机电流到0.2A自动断电

楼主(2012-09-01):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按压PN800会显示,有时颜色正常有时不正常。因为加焊感觉不可靠,我一般都重植的。

在去掉桥边上红胶的时候有2个地方不小心带下来一点绝缘漆,地方当然在焊盘的外面。没有在意处理它。

等植完球焊上后,开机按开关风扇转一下,电流上升到0.2A就自动断电了,再开还是这样。

是不是我把PN800植球时烧坏了,用的是BGA焊台,温度在250度。这样会坏吗。

网友:
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A:
哥们,我也修过同型号的一个机器,最初也是有时颜色正常有时不正常,按住北桥就正常了。
我加焊了一下就不亮了,我师傅又焊了一下,加一点电就掉,我后来把芯片取下来重植还是一样。
没有这北桥换,这机器没修好。
威盛PN800的北桥真不是那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也修过同型号的一个机器,最初也是有时颜色正常有时不正常,按住北桥就正常了。
我加焊了一下就不 ...

真是太巧了,和你的情况一样的。

网友:
这个桥肯定没短路,但不知道是不是坏了,没有换的。

网友:
感觉桥应该没有短路吧,电流中有0.2A就自动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