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这跑码卡改成能用的----

楼主(2012-09-01):
这跑码卡横的能用,竖的用不了,--问一下竖的怎么才能用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竖的用不了”,是因为这个竖着的PCIE接口本质上需要LPC总线信号的支持。这卡可以处于两种工作模式(不能同时)——PCI和LPC,竖着的PCIE接口是“型”,当某个板的PCIE被同时定义有LPC总线(利用PCIE某些保留信号引脚),LPC是“神”,有“神”卡才能正常工作。
悲剧的是很多工厂的产品PCIE就是PCIE,没有兼容LPC信号,所以自然这卡插上去就没法用。
结论:这卡想竖着用都没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

宇光老师!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减《只念那一丝清纯》的 网速慢点开了 评语打击盗版!-10 发现点错了,所以我有点了 +10 分.刷新后又++错了 。。所以我呆我看清楚了点开-10 怎么就减到你头

网友:
竖着多数机器不能用 正常的

网友:
用不了吧,毕竟没什么信号接口

网友:
这个我不太清楚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竖的用不了”,是因为这个竖着的PCIE接口本质上需要LPC总线信号的支持。这卡可以处于两种工作模式(不能同时)——PCI和LPC,竖着的PCIE接口是“型”,当某个板的PCIE被同时定义有LPC总线(利用PCIE某些保留信号引脚),LPC是“神”,有“神”卡才能正常工作。
( k& K2 U+ h6 \! }悲剧的是很多工厂的产品PCIE就是PCIE,没有兼容LPC信号,所以自然这卡插上去就没法用。
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试试   毕竟人家技术成熟

网友:
直接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最新的诊断卡吗

网友:
楼上的我不是乱评价 !! 怎么点了就跑
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对不起哦!!!!总之对不起 !!!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用  谁懂的回复下 给大家分享下 彼此学习嘛

网友:
要想用LPC 不大可能,我有一个这样的破卡,直接飞线也不行的,另买一个吧30块呢

网友:
说白了这就是个没有用的问题,有pcie就足够了,手上的维修工具我们因该是先利用,不能用的或者用着不顺手的我们采取改造他,同意的支持下!!!

网友:
飞线,很多机器都能使用,不过就比较麻烦

网友:
飞线到IO各脚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飞线连接到测试卡上~~~~

网友:
还没有用过这样的。已经碰到好多新一点的主板上没有的PCI插槽问题了。

网友:
要是有IBM T6的跑码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