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L30A开机内不显外显,求帮助,

楼主(2012-09-01):
求:UL30A开机内不显外显,起初开机电流定在0.55A,后换了个内存可以开机了,但开机屏背景灯亮不显,外接显,怎么查请指教谢谢!
暗屏

网友:
灯管坏了 换根试试

网友:
屏亮是不是白的.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重插屏线试试

网友:
开机 拿灯照下看有图像没 没有就看看排线 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看内接到底是暗屏还是不显,要分清情况再去搞

网友:
开机屏背景灯亮不显:灯光有,鲁大师检测有两个驱动装不进!

网友:
显示适配器里只显示一个了,正常应该有2个。求大侠帮忙啊!,用鲁大师检测有显示屏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