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供电2.25v 不跑吗

楼主(2012-09-01):
一华硕am2主板 ati桥
测到内存供电是2.25v   不跑吗
通过pwm芯片和上下管和电感产生的2.25v电压返回给pwm芯片第六脚,除了外接的两个电阻外还有四个电阻练到别的地方
其中两个做到离北桥不远的地方找不到了,有一根连到it8726f-s的一个脚,一个连到cmos电池下面,还没拆下来继续跑
只要把这四根线全隔断就会有正常的1.8v内存供电,找不到电路图,不知道其中的那三根线能跑出来把

谁遇过类似的情况,或有什么建议,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
有人知道的吼一声

网友:
查第六脚FB的两个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