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machines D640维修

楼主(2012-09-01):
经销商拿来一台ACER D640 AMD系列独显机器,在ACER服务站修过,售后搞不好就说 换版,顾客嫌成本太高,不愿意换。故障现象,加电无显示,看电流跳了两下,拆机检查,NND北桥,显卡,BIOS都干过,松香都未清理干净,好,首先清理干净,不上CPU加电0.7A左右,加了CPU,

网友(2022-04-04):
可以用吗,是不是正常的,我都刷了5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