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5K750-500硬盘故障,求高人帮助

楼主(2012-09-01):
我有块日立500G笔记本硬盘,之前可能突然断电,再开机后,就发现不能进系统,换下来做移动硬盘接别的电脑也认不出,硬盘灯狂闪。插回笔记本,进不了bois(卡在进入提示处),也进不了系统(卡住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已经坏了  修补了  换个把

网友:
磁头有可能挂了,或固件

网友:
恭喜你硬盘可以放那看了

网友:
估计是磁头与盘片卡住了,要开盘处理。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修硬盘,那你放弃吧,修一次最少能买两块新的

网友:
需要数据修复,维修费就比较贵.

网友:
明白了。

请各位推荐个的数据恢复吧,我在杭州

另外,恢复数据一般什么价格?

网友(2012-10-12):
除非有重要数据,不然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