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进系统就黑屏,外接也黑

楼主(2012-09-01):
HP DM3进系统就黑屏,外接也黑、
刚换个显卡  【测试的显卡】  还是一样的故障 进系统黑屏
哎!不知道怎么搞了
电路都正常
现在准备装个安装版的系统  驱动一个一个的打  看看怎么情况
不行再刷个BIOS 吧!哎! 求高手指点下
有没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出了名的温度高的,而且是双显卡你把独立显卡到BIOS里面禁用看看

网友:
cpu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试着做一做显卡,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你换的那个显卡有问题没有啊  弄个新的吗

网友:
是黑 还是灰屏哦?? 黑屏你还能打驱动吗? 有没有考虑屏或者屏线!

网友:
是不是什么地方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黑不黑啊!

网友A:
不进系统正常吗?

网友:
先硬件后软件,这样搞会增加风险哦

网友:
楼主所说的黑屏是指纯粹的掉电还是指上电不显?

网友:
试好屏没问题了,再弄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很清楚,“外接也黑”

我也看到楼主说打驱动的事,黑屏怎么打驱动?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还在手里  等待高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正常吗?

进安全模式看哈  黑不黑啊    多半软件问题

网友:
有些机子装xp就这样,装win7试试吧。

网友:
安全模式呢?bios下呢?  pe下呢  ?是不是都黑?

网友:
先换系统,安全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