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进水多故障修复

楼主(2012-09-01):
接一同行G450,进水,来的时候机器能正常点亮,但是关机之后自动重启,于是迅速拆机,版号LA-5081P,拿到板子,目测,板子EC,待机电路位置,北桥背面大面积进水腐蚀痕迹,机器还能亮,真难得,闲话不说,开始认真清理腐蚀的地方,完毕,上BGA台烘烤一个小时,取下,测量无短路,上面机器点亮,装上硬盘,接键盘,正常进系统,然后关机,发现故障解决了,关机之后不再重启,心里暗喜,捡了个便宜,进水的机器故障通常不止一处,于是又测试了其他功能,还真发现了问题,喇叭没声音,usb一个都用不了,于是翻开图纸
喇叭没声音,插耳机有声音,示波器打不到喇叭口任何波形,于是直接查功放芯片,供电满足,开启信号-shutdown却始终为高电平,测量+3alw上拉正常,针脚且与上拉电阻无开路,于是迅速锁定开启信号EC-mute,此信号由EC发出 且属GPIO配置,EC的工作条件不想查,既然能亮,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就换EC吧,不急哦,还有usb呢,
见图,如上面的U50一样,u53也是usb供电芯片,测量+5alw正常,+usb-vcc  0V ,测其对地值正常,原来这是导致USB不能用的原因,查USB-on 0V,正常是为高电平3.3V开启,此开启也是由EC发出,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EC-mute正下面,两故障的原因都直指EC,EC工作条件不量了,开搞,先软件后硬件,刷个bios先,故障依旧,果断换EC,喇叭有声音了,usb能用了,到此机器完整修复。
   故障虽简单,写帖辛苦,大家给给分啊

补充内容 (2012-9-5 10:05):
编辑帖子过程中有个小错误,就是-shutdown信号正常该为高电平,但是此时测的却为低电平,所以不正常,这此感谢牛气冲天的提醒,大家共同进步,共同提高。谢谢大家加分

网友:
看来EC在板中的位置很重要,特别是上电这块

网友:
历害,这个还跟EC有关呀

网友:
支持楼主,加分,学习了,维修行业里没多少像你一样的,我们都在努力。干!

网友:
哈,清晰明了,作为新手的我喜欢这种帖子了。

网友:
高手啊 厉害啊

网友:
这问题分析的透彻

网友:
让我这个菜鸟也看懂了 分享精神最为可贵!因为帮助别的同时也是在提高自己 加分 只能加五分~

网友:
都是EC出来的信号  其实根本不用刷BIOS  直接换了就行  没有那么多的考虑

网友:
好,不错 楼主电路基础扎实。

网友:
喜欢楼主的风格,,简单明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辛苦啦!没想到没有声音竟然也是EC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喇叭没声音找功放芯片,USB无法用,先看看电压有没有

网友:
简单的多故障维修

网友:
想问下楼主,功放芯片的——shutdown开启信号正常不就是高电平吗。为什么不正常呢。难道是低电平

网友:
不错,这种进水机  小问题多

网友:
呵呵。多问题更加验证了楼主的判断。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  有耐心啊

网友:
是我 就会先换ec 在修usb

网友:
USB供电直接干过去不是又省了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