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S3G USB不能用

楼主(2012-09-01):
技嘉GA-G31-S3G usb不能用  5v正常  阻值正常 中间没有元器件  南桥已换3个  BIOS刷了 故障依旧 求解决。。。。。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
io有点腐蚀 是不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大有可能!!!IO

网友:
打下USB数据线阻值  有问题就是南桥坏

网友:
io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谁有图纸没 发来一份、

网友:
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是所有的还是只有其中的一个两个不能用

网友(2013-07-04):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网友:
g31的板子不值钱,换个吧

网友:
usb不是直接南桥出来的么要么桥坏要么短路 要么断线

网友:
加个PCI TO USB的卡OK

网友:
也有一块usb全不认 而且开机需要先断电 估计是io了

网友(2013-08-27):
我也有一块换了2个南桥了

网友:
是一个还是所有的

网友:
1.BIOS设置里面时候把USB禁用
查一下5V供电, 2跟数据线 对地址要相等。
3.换个接口试下,有可能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
看 USB供电 好的话 看看USB有无坏的地方 不然就重新焊下来换一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2013-10-14):
我也有一块!必须把USB设备插上开机才能用!开机后在插就不能用!换IO也不中!

网友:
这个搞不懂啊

网友:
usb接口有问题了吧,有的插拔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等待解决方法

网友(2014-05-24):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B(2016-06-13):
BIOS上传一份,需个这个,现在是供电都有了,不跑码
バ幸福De右岸
论坛没有找到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上传一份,需个这个,现在是供电都有了,不跑码
论坛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