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奇怪的不引导问题!

楼主(2012-09-01):
昨天接了一个神舟的本本,板子是志合L51II0,看到板子上贴标签是L41II3,应该是这两个版号是对应的一块主板吧!
故障是硬盘不引导,U盘、移动硬盘也不引导,光驱能引导但无法进PE,进PE蓝屏,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的话提示分区保存失败,硬盘是好的,换过硬盘也是这样,把这块硬盘装到其他电脑上正常引导!开机进BIOS发现插USB的键盘不能用,其实是USB键盘在启动的前十几秒能用后来就不能用了!
看到这样的问题心想应该就是BIOS或者是南桥了,刷了bios后没有结果,无奈下换了南桥也无结果!
于是上网上搜了一下这类的问题还真不少啊!但是都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有人说是南桥时钟有问题或是14.318MHz的晶振,我测了一下发现14.318MHz的晶振是好的,意外的发现南桥边上RTC 32.768KHz的晶振频率有时候在38有时候在40多,心想是不是这个晶振的问题呢?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后试机发现问题没有解决,还是不引导,但是较之前有变化就是进BIOS后USB键盘在启动的前十几秒能用后来就好像一直按住了右箭头一样不停的跳,直到把键盘拔掉为止!
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貌似网上大部分人发的有关不引导的帖子到最后都没有成功解决!求助中……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或CPU试下,内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都换过了,无果!

网友:
EC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A:
是不是BIOS没有刷对呢

网友B:
看看是不是usb供电这一路 供电引起的 ,光驱能引导 ,u盘硬盘都不能引导 ,这几路都是南桥控制的 ,南桥呢换过了,晶振也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感觉问题还在供电,神州的笔记本上面电容容易出问题 。

网友C:
我也感觉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你换的那几个算你是好的了,剩下的就只有电了, 光驱引导蓝屏,应该是BIOS 没刷对或者没设置对吧,有硬盘接口这选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没有刷对呢

bios是神舟官网的bios,应该是没有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感觉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你换的那几个算你是好的了,剩下的就只有电了, 光驱引导蓝屏,应该是 ...

bios应该是不错的,设置嘛也应该是不错的,你也知道笔记本的bios本来可调项就不多!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usb供电这一路 供电引起的 ,光驱能引导 ,u盘硬盘都不能引导 ,这几路都是南桥控制的 ,南桥呢换 ...

你这么一说,我倒感觉像是+5VS的滤波电容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还是BIOS

bios是从官方网站上下载的,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E:
楼主怎么样呢好了没有呢我遇到过华硕不引导bios问题

网友F:
查下是不是电池问题,若是电池问题就刷EC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是不是电池问题,若是电池问题就刷EC固件

EC固件?怎么刷?教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样呢好了没有呢我遇到过华硕不引导bios问题

没有呢!正在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