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75重启不跑码

楼主(2012-09-01):
这两天游个板子,铭瑄775主板开机正常,就是重启之后就不亮了,代码到a1,各位师傅有谁遇到这样的板子,该如何下手?补充一下,铭瑄G31的板

网友A:
以前修到过好几个类似问题,记得有一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不稳定造成的,更换后就OK了,还有一个是IO芯片坏了,还有一个桥虚焊了....
楼主仔细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到过好几个类似问题,记得有一个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不稳定造成的,更换后就OK了,还有一个是IO芯片坏 ...

谢谢了,铭瑄的板应该有通病吧

网友:
修过这内问题,基本上都是换io 补虚焊ok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你看各路供电稳定不,滤波正常不,

网友B:
先查各个电压,正常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各个电压,正常不正常吧

测了供电正常

网友:
电压IC 和IO加焊或更换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供电正常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