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9-01):
请问寻址板可以换吗?

网友:
你的是什么显示器? 我从来没听过显示器里面有什么"寻址板".只见过电源板+驱动板(解码板),这些板坏了一般是可以修好的,也可以改成通用的...

高

网友:
液晶电视上的吗

网友:
楼主能说的明确些吗?

网友:
lz如果不是恶意灌水的话,真心不知道这块是什么板,望lz能详细说来

网友:
就是液晶屏后面的一个板,难道那不是叫寻址板吗?

网友:
也可以叫LVDS板,请问这个可以换吗或上面的芯片能换吗?

网友:
那块板,专业术语应该叫逻辑板,才对呀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逻辑版吧!
    逻辑版是换不了的!

网友:
看型号的   不是所有的都能代换  最好原装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