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啊,把朋友的索爱U100i升级成板砖啦,怎样可以刷回去啊

楼主(2012-09-01):
一朋友今天来我这里玩,说手机有时候死机,我随便一说升下级,那你帮忙升一下,结果就在手机里面的软件升级自动升,悲剧发生啦,升玩后一直白屏,我按了下关机键不管用,拔电池再开,就只显示个索爱LOGO后黑屏一跳一跳的,升级失败变砖了,那位DX知道怎么可以刷回来不?

网友A:
刷机有风险,你娃过瘾了吧?

刷机有风险 动手需谨慎

网友:
看以一下有没有网上在线升级的,用数据线和计算机连接,也可能有用,实在不行去售后

网友:
又不是安卓机最好不要随便刷,这个需要刷机盒

网友:
    这个很正常... 刷机须知:刷机有风险,不要铤而走险!

      重新刷机呗...

网友:
索爱的手机是可以刷机的,在他的网站上有一个软件,下来后,用数据线就可以刷了

网友:
拿去修手机店专业索爱维修平台升级了。。。你这样连电脑直升十有八九挂的了。。。又不是智能机子。。。

网友:
现在成板砖了,开机就只显示个LOGO后一跳一跳的,还能不能通过你说的软件用USB数据线刷回来啊?

网友:
对,新手刷机要小心呢,搞不好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有风险,你娃过瘾了吧?

确实过了把瘾

网友:
拿去修手机的店里看了

网友:
可以的,http://www.sonymobile.com/cn/tools/pc-companion/,在这里下载,他有说明的,按他说明的来,

网友:
还不如先试试恢复出厂! {:soso__16532486055924313970_1:} 安全第一啊!!

网友B:
我给人刷过很多次。按他说明的来就行。我也可以提供远程协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人刷过很多次。按他说明的来就行。我也可以提供远程协助

现在开不了机,联电脑连不上,电脑有插入USB设备的提示声,就是反复提示,屏是一跳一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人刷过很多次。按他说明的来就行。我也可以提供远程协助

你说的这个软件我下载了,也装载电脑上了,就是和检测不到手机,无法继续后面的刷机。貌是这种软件是要手机在能正常开机能连接电脑的情况下才能刷

网友B:
那个软件你下了吗?装完后,按他的说明来,先是选择手机的型号,再就是按提示,手机关机,按一个什么键,接上USB线

网友:
先升级SUPPORT ZO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软件你下了吗?装完后,按他的说明来,先是选择手机的型号,再就是按提示,手机关机,按一个什么键,接 ...

你给的那个连接打不开,我在官网上下了个,但是那个软件要手机能正常开机连接到电脑才能刷机

网友:
先升级SUPPORT ZONE.这个你升级了吗?

网友:
http://download.pchome.net/driver/other/offbeat/detail-167021.html

网友:
下这个看看吧

网友:
http://bbs.imobile.com.cn/thread-tid-8762633.html 这里有教程

网友:
安卓的系统刷还没那么大风险   其他机器就靠运气咯。。。。

网友:
插在电脑下载刷机工具·恢复就好了 ··

网友:
找下刷机的论坛,看看这款机器怎么刷回去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刷出版本了吧。。

网友:
用专业的刷机软件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感谢各位的关注,无法刷回啦,不折腾啦,要刷机的专业设备才能起死回生

网友(2014-05-11):
引用 网友C:
感谢各位的关注,无法刷回啦,不折腾啦,要刷机的专业设备才能起死回生

可以刷的,我的索尼也是搬砖 我自己刷的, 有救砖软件的 ,搜索下

网友:
这种半智能机吧,,,没刷过

网友:
我只会刷苹果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