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维修小经验(HP 515)

楼主(2012-09-01):
    接手一台HP的机器。拆机3。3V 5V芯片(51125)发热。电流0。05 。也没有量其它地方,直接换芯片。换后故障依旧。量芯片
的8脚VREG3 和17脚VREG5 均正常产生3。3V和5V  再量3脚VREF也有2V的量准电压。根据本人的经验这三个电压出来了,而芯片
又确定没有问题的话。至少芯片不会发热才对。手上还有一个芯片,拆开原来的,发现芯片中间的焊盘好像接触不好。在中间焊盘
加点焊,换上OK了,当然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有时候不注意的话,有时老傅也可能会判错的,到时又换南桥,又换北桥就没谓了。大家说是不是。

焊好过后应该用烙铁拖下 补焊对吧
老师傅才不会犯这错误!!!

网友:
中间是接地的吧

网友:
怪事了,不说还没注意了,不过我焊这样的新芯片都会在中间加点锡,不然不好焊。

网友:
一般我都托干净了 放有铅的锡 要不然不好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中间那个是地吧?里面的没焊到也会发烫啊?

网友:
其实HP的经验是很多的,主要是问题多

网友:
有价值,学习了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有道理,一般在换芯片的时候稍注意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中间是地,没听说这样的事

网友:
呵呵,焊这芯片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了,用风枪把锡吹话,用镊子把芯片夹住往上垂直取下来,这时不要用烙铁去拖焊盘,把好的芯片对好脚位,把风枪风调小点垂直吹,看到芯片焊上去就停下来,等锡硬了,在到芯片周围加一点焊膏,把风枪风调大一点吹,看到锡发白就停下来,冷了之后擦干净,这样把芯片焊上去可以说是完美。

差不多吧,其实拆下来的芯片别去托锡了,原来的锡已经非常完美了。直接拆下来。直接将新的芯片四周加锡,把板子上吹化了,把芯片放上去,再对下位置,就算放歪了也没事的,当你已经吹化板子

网友:
HP的就是问题多

网友:
不错    细心 就对了· ··

网友:
这种芯片只要把脚位对好应该很好焊的。新的芯片拿到手一定要先加锡,中间也要加一点,不能太多。

网友:
还真是没遇到过,因为芯片散热片没接好发热。固名思义散热片。

网友:
经验宝贵啊!

网友:
换新的芯片我一般都是要把芯片的脚用刀片刮一圈

网友:
是不是芯片没有良好的接地?

网友:
我把那种四边都有脚像。51125这样的芯片拆下来从来不在焊盘上加锡的,加的反而不够足够,不够均匀了、要是这时再需要换一个拆件的芯片,先吹化焊盘,再把拆件的芯片直接放上去,要是放歪了没关系,不是已经吹化了吗,随便可以动的。当看到放正了再拿走风枪。再加点油。吹一吹,跟新的一样。要是换新的芯片,那把四周的脚。先加锡。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先托干中间部位的锡(一般都是无铅的),然后加点有铅的锡。将引脚对正后风枪加热至焊接好。然后用有铅进行加焊,确保焊接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