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无内存供电怎么修?

楼主(2012-09-01):
富士康P4M800M01-6LRS2主板,刚开始拿来时电池没电,我换了一个,不触发,换了一个cmos电池后,就可以触发了,但是第一次会一闪就灭,第二次有时能开起来,有时开不起来,看起来了有复位不跑码,开不起来时,连待机电压都没有了,我量到待机是由W83303AG控制一个场馆而来的,开起来时,我量到内存电压没有,但是PCI槽上有复位,内存槽是1代和2代都有的,也是由W83303AG控制场馆而来的,在论坛上收了些帖子,说W83303AG的20脚,23脚是控制内存电压的,上2代内存时,量40脚DDRDET是5v,但是20脚没有控制发出啊,我换了一个2手的W83303AG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啊,给位高手啊,给点意见啊

网友:
换个内存供电I/C试试

网友:
换场管和管理芯片就ok

网友:
给位,实在弄不好了,顾客拿走了,感谢给位的建议。

网友:
按楼主说的的话你那张主板不是w83320AG的问题。w83320AG是整个主板的电源管芯片,和V星的ms-7g(6G等)差不多。但它不控制内存电压。只是给内存供电的mos管的上管提供一个5V的电压。而是由其他的芯片来控制的。

网友:
晕,拿走了,问题成了谜。到底什么情况呢?

网友:
路过 能介绍清楚点吗 这样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