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开机报错南桥换了PCI芯片换了网卡拆了

楼主(2012-09-01):
V450开机报错
南桥换了
PCI芯片换了
网卡拆了

已修复,是AD30和AD31出现了断线

谢谢回复的朋友

网友A:
把其他得外围芯片取下来。还报吗?

网友:
量了PCI(OZ129TN)的AD8 和其它ADPIN的对地阻值一致

网友:
是不是PCI卡芯片,读卡器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得外围芯片取下来。还报吗?

还有哪些可以取?

网友:
我修过sony的机器,也是报同样的错误,之前是不加电,后来换的南桥后来开机就出现这错误了,后来又加焊了下南桥好的啊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过HPV3000也是这毛病,换了南桥也不行,最后退了··郁闷··

网友B:
已经修好,确定是AD30、AD31出了问题

网友:
是MINI  PCI  的断线了?

网友:
遇过南桥坏了,不认PCI无线网卡

网友:
这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是怎么回事忘了,好象也没修出来

网友:
说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确定是AD30、AD31出了问题

断    线吗?

网友:
那两个地方断线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好像说的不是很具体  AD30和AD31是什么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