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MF4450打印机。求解?急!!!

楼主(2012-09-01):
我的打印机是佳能MF4450的 开机就显示打开主电源。这是为何?该如何解决?
佳能

网友:
悲剧了,送修吧

网友:
不太清楚,要看到机器才好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问题

网友:
一般机器有啥故障的都是有代码的 这个主电源应该也是一种错误代码· 打客服电话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