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店u盘做系统

楼主(2012-09-01):
大家有用的吗
电脑

网友:
这个年代 谁还用光盘? 至于你用不用,我反正是不用

网友:
同样。。我也是用U盘做系统!

网友:
你是想求教程、还是想表达什么、

网友:
水贴???你是弄撒的

网友:
一开始我确实喜欢用光盘,后来发现原来用U盘绝大多数情况下,GHOST速度都会比用光盘快得多.后来就一直用U盘给顾客安装系统.

网友:
现在都是用U盘了,上次有台机器,插U盘不启动,换U盘格式也启动,最后只好换光盘,装完后才找到原因,原来是那台机器的USB口供电问题。还在保修期,那顾客没修搬走了
yangyang5230
这个也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引起

网友A:
当然能用啊

网友:
现在都用U盘装系统了,谁还在用光盘啊

网友:
我用5个U盘取代了光盘包。一个XP 两个WIN 7 两年 苹果

网友:
LZshn
想说什么呢

网友:
现在我们店里装系统也是用的U盘PE+移动硬盘

网友:
我建议装系统都用u盘好!

网友:
用电脑店或大白菜都不错。

网友(2012-10-19):
用优盘装系统稳定性怎样

网友:
我表示好多人没看懂

网友(2013-08-20):
不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我表示好多人没看懂
请解释.......

网友:
用大白菜没有成功,用电脑店成功了。